B450重启

楼主(2016-12-02):
如题 能亮机 进系统后毫无征兆的重启 有时半个小时 有时十几分钟  系统 硬盘 内存 都换了  没有思路啊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温度正常 也就45十度

网友:
这种重启先测供电滤波是否不良,再测信号是否不稳定。与温控无关。

网友:
可以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手上有一个掉电的,头疼

网友:
显卡问题,先加焊试试,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