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494P如何改集显?

楼主(2016-12-02):
大神们露露脸,宏基或奶牛LA-4494P REV:1.0听说独显可以改集显,怎么改?最好具体点。望大神慷慨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板子改 不是很好改 有改过的可以说说

楼主可以尽力修好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改 不是很好改 有改过的可以说说

楼主可以尽力修好独显

主要是考虑独显温度高,稳定性不如集显;既然难改就只能换显卡芯片试试了(故障为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乱码花屏,重新植过球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改 不是很好改 有改过的可以说说

楼主可以尽力修好独显

是的,我已经换了芯片,开机也不白屏了也不花了;可是还有问题:进到鼠标那里就不动了,换个硬盘重装系统也是停留”正在启动Windows“界面。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