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Q=EG TPS51123 TPS51125待用问题

楼主(2016-12-02):
一直纠结51123和51125网上大部分人都说通用,今天刚好有一台b460和vpceg36刚好试试 实测b460装51125待机能出来,会掉电 不装ec bios待机3V5v 都能出来 肯定不对,说eq能待用的更不行待机直接偏高了 不能通用!!!

网友A:
51123 51125 部分机器可以代用的 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3 51125 部分机器可以代用的 亲测

51125和51123不同的地方  前者18脚为nc或者vclk 后者18脚为开启或关闭3v\5vpwm。所以说一些机器能待用 也谢机器不能待用  给你科普下 还有用51125的机器 大多用51123待用不行就是应为51125的18脚为空  在这里本人给你科普下

网友:
这个确实是  ,有些机器确实用了之后会待机偏高

网友:
但是我刚刚昨天用TPS51223代换的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