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S250显卡不显

楼主(2016-12-02):
此显卡没有供电,显存,直接换RT9259A,开机OK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佩服,显卡难度有点大

网友(2017-01-24):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是显存没有供电么??

网友:
楼主是量到芯片坏了还是先直接试换就好了

网友:
显卡只修供电难度还不算大,查芯片引角定义基本都能修。

网友:
这维修过程也说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没供电先换管理芯片,反正也快~不过发现MOS最好也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