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GTS250刷假刷过来,成功改写BIOS

楼主(2016-12-02):
在DOS下,改NVFLASH,-4 -5 -6 原来是770-1G的

网友:
新版本不支持这个命令,老版本不认这个核心,LZ是用哪个版本刷回去的?

网友:
前几天刷了几片450的卡,淘宝上的刷成760的假卡,看卡性能不错,所以花点时间将它们改回来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这么灵感?学习一下

网友A:
我有个V星250的,被人刷成750ti的,一直找不到V星bios.

网友:
我这里有个 昂达的 gt 440  。。。被刷成750ti .也是没有bios

网友:
假卡那么多,怎么办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V星250的,被人刷成750ti的,一直找不到V星bios.

随便下个参数差不多的BIOS刷回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下个参数差不多的BIOS刷回去就行了!

好的,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
哦 这个百度有大把介绍的了

网友(2017-01-03):
找到了原版V星的,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