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 不触发

楼主(2016-12-02):
华硕X550JX 此款机器用的是SR17E南桥,只要测得1.05电感阻值为零,直接换南桥就好了,此类机器都这么修就好了

网友:
都这么修也不好修  四代桥的成本不低

网友:
这机子的毛病就是总线供电发热。但并不是桥坏。

网友:
换桥 成本 太高

网友:
好东西,都是修笔记本高手  ,可以我不会

网友A:
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呢

网友:
换个电容成本低哈哈

网友:
这个小桥很容易坏,已经换过比较多的了

网友:
都说小桥容易坏,我还没有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呢

想学维修可以考虑迅维实地培训

网友:
换完之后要更新ME吗?》

网友:
是那种小南桥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