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手机屏幕为什么会有个黑边?

楼主(2016-12-02):
大多数手机屏幕为什么会有个黑边?

  屏幕四周的黑色边框并不是什么设计问题,其实它也是有学名的,叫做BM区,那么厂商为何要这样设计呢?

  BM区的首要作用就是防漏光,如果没有BM区,屏幕边缘就会看到明显的光晕,这是因为每款手机在组装时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误差,不可能绝对对齐。如果显示屏的外框与BM区可视边缘切齐的话在边框边缘自然会出现一条彩色的眩光,白色边框的手机可能会反射屏幕光,使屏幕四周出现亮边。

  我们看到的很多屏幕有漏光现象的问题机,正是因为在组装时误差较大,BM区没有有效遮挡住屏幕所造成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手机内外屏幕的间距问题造成的黑边,相信大家一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就是看到很多产品屏幕不但屏幕框有一层黑边,在黑边内还有一层窄窄的黑框,这是因为手机的屏幕一般都分为两层,最里层的是显示层,外层的则为保护玻璃触控层。内层显示屏到保护玻璃还存有一定的距离,有了间距自然会产生黑暗的阴影,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当你看到一款手机存在黑边,完全不必纠结。

  当然,如果问黑边大好还是黑边小比较好,从技术的角度讲,自然是黑边越窄代表工艺越先进,而窄边框所带来的感官体验也更加出色。现在也有了无边屏幕。

  预留黑边的宽度要达到装配精度的几倍,否则会有大量手机能看出屏幕装歪了.... 这个带来的恶劣影响比黑边还要大。在屏幕背光模组组装后边缘都需要用黑胶遮住,也就是说屏幕边缘到实际的显示边缘肯定有黑边的,不可避免。

  转载自智友论坛

网友:
屏幕 做得越窄   维修更换难度越大

网友:
原来边上的黑色区域是防止漏光的

网友:
现在都是转向无边曲面屏多啦。

网友:
不说还真没发现 我的手机也有黑边

网友:
现在的这种的基本上都是换总成的比较多,就好像苹果那款超薄笔记本换屏一样,最好换总成,风险稍微低点。

网友:
我还说屏幕怎么有那个黑色。

网友:
这个问题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网友:
黑边越窄越贵,哈哈

网友(2017-01-03):
边框越小,感觉越容易碎屏

网友:
看了这文章又长姿势了

网友:
哪这个意思是装是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