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ThinkPad E420 E520维修好后,掉电问题请注意了

楼主(2016-12-02):
在维修的师傅们,这机子修好后,开机正常,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开机,您是否用稳压可调电源,假如电源电压只有19V,就可能会掉电,因为3V 5V的待机芯片D95280,工作电压低于19V马上停止工作,这芯片工作电压范围太小,不像其它待机芯片/这帖子希望有帮助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芯片坏是这机的老毛病了,

网友:
很多机子低于19V都会掉电

网友:
这个芯片有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掉电我倒是没遇见过,,,没试过19v以下电压,。,

网友:
有的机子设计要求高点,有的机子设计要求低点, 这个不一点

网友:
查LM393到EC脚电压比较输入3.3V是否稳定 有就不会,不够就会有这问题

网友:
稳压电源一般都调高0.5V左右 线也有压差

网友:
学习到了,我一般是调20V使用

网友:
这款和E420一样遇到过的。

网友:
加分了 值得注意的一点

网友:
好多机器用万用电源19V开机几秒掉电,但是你升高一V,就正常。。。

网友:
这个以后注意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调20v的

网友:
以前修过,通病啊

网友:
用适配器测试

网友:
这个芯片当年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D95280 买了一批有问题的。个把月就返修。换了一家的芯片就好了。。哎。

网友:
用原装电源正常,是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很多THINKPAD联想的低于19就会掉电

网友:
恩 DellM5010也有这问题

网友:
言简意赅,

网友:
以后真得注意了,有时候还用过18V多一点开机测试呢,没有功夫慢慢去调。

网友:
这款型号的通病!!!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不过联想的机器电压多数是20V

网友:
D95280 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掉电与输入电压有关,应该是其他电压检测信号问题。D95280工作电压是5.5-28v。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我也是一般用20v电压

网友:
表示一直THINKPAD一直是20V

网友(2018-04-09):
这算是通病吧,经常在论坛的都知道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19V-20V之间测试的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是d95280    二是3v 5v电容

网友:
D95280,谢谢分享,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遇到36s掉电的,排除bios程序后,只剩下pwrok最先掉。

网友:
这个芯片有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掉电我倒是没遇见过,,,没试过19v以下电压,。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注意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