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接通不跑码。

楼主(2016-12-02):
技嘉H61M-DS2,启动后不跑码,诊断卡PCIE RST灯亮起,PCI RST灯不亮,然后就自动反复重启。大家看看这种情况要怎么修?

网友A:
少电压,一般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电压,一般是没有CPU供电

恩,谢谢。那我测一下VCCSA看看。

网友:
先看各供电都有吗,都有看pci b16有1.几v电压 有时钟就是好的,那就是复位了,那就麻烦了   不过 我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   官网上下载的就行,。,。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