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进水不开机维修后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12-02):
早上接到一台苹果A1465进水机器 客户描述前天进的水开不了机了  拆开一看 里面还是湿的 都进水1天多了还这样,报完价格开工干活了,本人修进水机先处理进水的地方然后每个电感测量一遍看看有没有短路 ,这机器清理完了都测量了一遍没有短路屏线接口处烧黑了, 屏线接口处有短路PPVOUT_SW_LCDBKLT C9797坏了,拆掉就不短路了找了个装上,通电就自动开机了,以为修好了装上测试发现电池不充电,但是充电灯显示黄灯正常就是不充电,拆机裸机不装电池电源灯也是黄灯开始以为电池的问题但是没有电池测试,觉得还是主板问题毕竟不装电池也是黄灯插电就自动开机,拆下来仔细观察发现充电接口连接主板的排线有点发黑拆下来清理了一下,用刀片刮了刮, 应该是开路了,飞了根细线装上开机见电流像是充电了进系统显示在充电此机修复 此电脑主板问题不大关键要细心观察,分享给大家,无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网友:
苹果进水维修观察仔细 有时候会发现好多明显的故障点

网友:
苹果感觉好深奥

网友:
苹果进水机器电源板到主板转接屏线处容易积水腐烂要多观察

网友:
这个排线确实会影响充电。当时差点走弯路

网友:
如果不细心。光充电这块要修到死。

网友:
苹果还没修过   学习经验

网友:
  楼主牛B啊!佩服!

网友:
技术不错,苹果的机器一般我都放弃了

网友:
可惜我们这苹果少,,,,,

网友:
我都没高过几台,看你们修

网友:
至今为止我只修过一台苹果

网友:
楼楼好牛掰啊

网友:
简直就是送钱的机器嘛 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