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6 l9s04 自动重启 和菜单件失灵和BIOS

楼主(2016-12-02):
接到一台老长城Z97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  屏幕开时没满屏五比四估计调下就行  首先测5v实测4.6估计电容不行了换了后4.9用一段时间后果然没重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调下按键就可收工了结果按键失灵了 测菜单建3.3按下后0v正常 BIOS问题?刷完后 故障依旧 最后把24芯片清零了装上去竟然OK了 本人新手菜鸟 让各位大神见笑了传个备份好多BIOS

网友A:
这个机器就是电容问题,把12电容换成25V或者35V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就是电容问题,把12电容换成25V或者35V就可以了

显示器里的电容是最容易易了,12伏的电压往往要高于12伏,一般都在14伏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就是电容问题,把12电容换成25V或者35V就可以了

是的大神就是这菜单问题我还是第一遇到没想到换按键不行刷完程序也不行 还要清掉24芯片原来听说过还没遇到过呢  各位大神还遇到过什么疑难杂症 给我们讲讲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里的电容是最容易易了,12伏的电压往往要高于12伏,一般都在14伏以上

是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看电容外观很完美以为电容 是好的用表测能充电放电但是已经变质了检测了半天还是换电容解决的

网友D:
把24芯片  请问是哪个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看电容外观很完美以为电容 是好的用表测能充电放电但是已经变质了检测了半天还是换 ...

只要是电压异常就检查电容,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很快就会发现

网友:
这机器故障很多,板上的电容确实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
这个显示器,就是楼主换的那个电容的事,大多换了电容就好。

网友:
看了回复  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24芯片  请问是哪个IC

图片上那个距离25芯片最近的那个 24芯片擦出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显示器,就是楼主换的那个电容的事,大多换了电容就好。

是的是的本来以为换了就完工了没想到那个按键失灵引发了换按键---刷程序--清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