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掉电

楼主(2016-12-02):
联想g430原本不开机 刷bios后能开机 用段时间后就掉电,之后开机不过一两分钟就掉电,是bios不对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网友:
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冒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掉电 先排出下散热温控问题   怀疑bIOS可以在找个刷写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是南桥,这机器南桥爱出问题。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话,再刷个BIOS  吧

网友:
和你一样的问题,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