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 13269-1 FX3MC工厂BIOS

楼主(2016-12-02):
刷完风扇狂转的 按下开机键后按一下FN+X 就好了。
13269-1 FX3MC工厂.zip
风扇狂转

网友:
有用过的吗?

网友:
开机慢不慢

网友A(2017-02-07):
我下了不触发
chewenfeng
请检查你的机器是否主板故障和型号 板号是否正确,要型号和板号都对的上才可以,自己亲测可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不触发
请检查你的机器是否主板故障和型号 板号是否正确,要型号和板号都对的上才可以,自己亲测可用

网友(2017-09-01):
你们什么问题刷好的我的机子有时触发进系统自动关机,有时不触发还没

网友(2017-12-25):
来自: 江苏盐城
BIOS确实有问题,原来机器BIOS能触发开机,就是CPU没有发出独显开启信号DGPU_PWR_EN,我现在用了楼主的BIOS后不能触发开机,我的主板号:13269-1 FX3MC REV:A00 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