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进水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12-02):
版号X750DP REV;2.0 故障;进水,不上电
今天客户拿一台华硕K550D笔记本过来说,进了几天水了,然后拆机报价,
拆开看看主板
都还好,BIOS和开关接口附近有腐蚀,刷吧
一顿清洗以后,插上电流表,待机0.005,不上电
测电感3v无电压,测电感5V有电压,继续测待机芯片(1225c)

6脚ENBL_3VSUS无电压,20脚5V开启有3.3V电压
那就继续追1225c待机芯片6脚,ENBL_3VSUS。
ENBL_3VSUS信号是由EC48脚5vsus_PWRON经过Q8110得到的
5vsus_PWRON无电压。
接着查ec条件吧,,供电正常,时钟在芯片内部,复位正常
BIOS数据,BIOS .3脚7脚8脚都有电压,因为BIOS这边腐蚀的很严重所以要重点,一脚片选,到ec101脚,正常。2脚数据,到EC102脚不通。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飞线OK亮机 、   上次也遇见过BIOS数据断线引起的不上电,所以这次特比注意

亮机照

BIOS 华硕X550DP 版号x750dp

网友A:
进水的不好修   楼主修的很溜呢   加分了

网友B:
还是经验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不好修   楼主修的很溜呢   加分了

是啊,,特别是华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经验值钱。

恩恩。。加点分吧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
我最苦恼的就是进水笔记本的维修,楼主真是耐心加技术的高手赞一个

网友C:
进水本,最苦恼,,,最怕断线,PCB板掉铜,,,

网友:
修的可以,赞一个!

网友D:
不算严重,楼主修的漂亮!!

网友:
很好,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有技术 有能力 。。。

网友:
是啊,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本,最苦恼,,,最怕断线,PCB板掉铜,,,

修的好久修  ,,修不好就换板有什么苦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算严重,楼主修的漂亮!!

嘿嘿,,加分支持支持啊

网友:
进水时间长不好修呀

网友:
进水机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加分支持支持啊

好加分支持,不吝啬!!

网友:
怎么加分啊,不知道在哪加

网友F:
进水这么严重,呵呵

网友:
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大佬能讲解下BIOS的八个脚吗,

网友:
这个不错,好经验

网友G:
楼主华硕的都修这么溜 别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我没考虑过断线,。。。。

网友:
bios断线,,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进水的没有图纸相对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这么严重,呵呵

还好吧。腐蚀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华硕的都修这么溜 别的就不用说了

那是因为有点位,,无点位就不好弄了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不怎么好修,供电 还好,信号就不好修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 是真心不好修啊   正在学习中   点位图还不是太会玩

网友:
现在ASUS的机器修的真心多。。

网友:
进水重点就是查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麻烦很多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修的不错,ec得不到程序不能正确配置脚位

网友:
这个板坏的比较多 最烦的就是华硕了 啥都没有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现在生意确实不好做 利润低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很顺利啊

网友:
双击+666. 这可以可以

网友:
楼主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进水了,很多断线了。

网友:
ASUS的,没有图线,断线的,也不好修。

网友:
上次修到个二修的!也是进水不上电!该干的干完了,没修好!最后换板了!

网友:
BOIS断线导致3V待机没有是吧

网友:
楼主贴贴都很精彩

网友:
楼主真是耐心加技术的高手

网友:
进水的都容易断线

网友:
进水时间长不好修

网友:
楼主修的很溜呢   加分了

网友:
加油宝贝 ,你是最棒的

网友:
BIOS断线 说实话比较容易让人想不到

网友:
待机时应该只有一个5v    ?假设待机时3   5v都有的话就没有必要设计两个独立的开启    待机电感的3v应该在按下开关键后出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有思路有技术,很好的分享

网友:
有了经验就是快,BIOS2脚电压是3、3?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IOS 正号用到

网友:
分以加,进水的就是要细心

网友:
思路好   有图 信得过

网友:
思路清晰,点个赞!!

网友:
奇怪,同款机器我的bios的2脚连到EC的是103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