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跑码15、32 会重启

楼主(2016-12-02):
ga-z77p-d3 跑码15、32 会重启,刷BIOS解决,简单又赚钱、、、

网友A(2017-07-28):
遇到跑15掉电,不会重启。再点开关跑15又掉电,刷BIOS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跑15掉电,不会重启。再点开关跑15又掉电,刷BIOS不能解决问题

、、、、、、、、、、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内存工作条件

呵呵,能测的都正常了,刷BIOS好了,过几天又到15 掉电,无语了

网友:
GA-z77跑15,32会重启,刷BIOS解决,简单又赚钱

网友C:
GA 开机两秒重启 重启五六次也许能正常开启一次不过还是会重启 是不是也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能测的都正常了,刷BIOS好了,过几天又到15 掉电,无语了

、、、、、、、、、、都测量了那些工作条件,不开机时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 开机两秒重启 重启五六次也许能正常开启一次不过还是会重启 是不是也是bios的问题啊

、、、、、、不开机时测量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