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请问官方提供的BIOS是3.5M,怎么写入8M芯片

楼主(2016-12-02):
收了个巴西产的笔记本电脑(其实就是平板),ATOM的CPU,1G 16G,开机直接进入BIOS,退不出去,重启又进BIOS,怀疑BIOS出错,好不容易找到官方提供的BIOS刷新文件,是个EXE格式,解压后找到一个3.5M的文件,直接用编程器写入8M芯片不开机,只能重新刷回原来的BIOS,谁能帮改下BIOS文件?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rLEUQK 密码: sjib
谢谢

网友:
已帮你合成好

网友A:
直接解压出来的,用编程器直接写入不一定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解压出来的,用编程器直接写入不一定好用

我也知道,不会合成,只能先试试

网友B:
感谢合成,能点亮,但仍旧直接进BIOS,不知道什么原因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合成,能点亮,但仍旧直接进BIOS,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硬盘有问提。

网友:
现在好多本本检测不到硬盘是真接进BIOS的,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还有的就是启动模式不对,也是一样

网友:
好资源值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