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上电掉电

楼主(2016-12-02):
GA-B75M-D3V上电掉电,找不到思路,哪位有相同经验的老大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吗,这点信息不好帮忙了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很多案例吗?

网友:
看看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缺少电压或者信号

网友:
供电芯片组上下管有问题

网友:
拔掉小4供电看一下,

网友:
查供电短路

网友:
3.3V 5V 12V  电压检测,IO126 127 128脚,2V左右

网友:
这个板CPU电压出问题不多

网友:
你说清楚点好不好?!

网友(2017-01-02):
按开关风扇转下就停,4P不插也一样,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就查下IO电压检测脚是不是2V

网友:
本人有一块跑15掉电的,现在还是没则。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有两块故障一样的

网友:
专售华硕主板各种点位图

网友:
手上也有块上电正常显示几十秒就自动断电不重启的同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