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Q15N LCD通电显示无信号 插上vga信号线蓝灯变黄灯 黑屏

楼主(2016-12-02):
现代Q15N LCD通电显示无信号 插上vga信号线蓝灯变黄灯 黑屏 怀疑mcu问题 求mcu!!!!

网友:
MODEL  NAME:  L50SP/N:3041001061
REV:01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很老了,这个不一定是程序有问题,,好好查查驱动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很老了,这个不一定是程序有问题,,好好查查驱动板接口

全是旧货,除了外壳, 实在是无法琢磨。

网友:
估计只能去上淘宝买这种的啦。太老啦。

网友:
15寸的啊   找不到了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