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求助搞不明白啊

楼主(2016-12-02):
新换的板子用了一个月左右,开机掉电 检查风扇不转。 返回卖家给我修,飞根线风扇转了  但是掉电没解决好给我发回来了 客户拿家了 还是掉电,回来我测试时好时坏,现在还花屏了 是不是显卡烧了啊。屏接口背面的5角管子一脚飞到风扇,3.3V  供电到屏。中间角接地其他四个角电压都一样3.3V。花屏和他有关吗?

网友:
新人不断学习中 努力

网友:
显 卡 问 题

网友A:
有啊,风扇供电不要用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风扇供电不要用那里了!

淘宝兑换的主板发回去他们给我修的   不恩能够是那个管子的关系吗

网友:
拆下来再试试,关系不大,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可能屏线松了也会这样的。掉电就是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