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加电掉电

楼主(2016-12-02):
复位出来就掉 0.3 CPU 电压关闭后,0,12 不掉,求助
cpu
掉电

网友:
是U供电产生后跑码掉电 ?还是CPU供电本身引起掉电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上不上内存一样嘛

网友:
掉电没示波器就是不爽

网友:
查不查内存一样,断开CPU上管19V 就不掉,测其它电压均正常,CPU电压出来就掉,复位以为是测个大概,用万用表测试到接近3.3V就掉

网友:
因为是板载的,不太好确定是不是U 引起的,还是开始跑马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