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显示器两坚线可以修吗?

楼主(2016-12-02):
    急问 显示器两坚线可以修吗?是什么问题?查了也没有发现问题,客户在催

是中间的两坚线,是那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屏上面线的问题,你要有那焊功你就焊,没有不要用,免得再出麻烦

网友:
修不了了,,,,,,

网友B:
要压屏机器才行,一般我们都放弃维修了。

网友:
液晶屏本身的问题修不了   拿到深圳能修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的行列芯片坏啦。有压屏设备可以修,否则不能的。

网友:
这种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将就用用,如果非要修只能找专业压屏的去修,我们一般修不了,要有专业设备才行

网友:
没有设备就修不了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就不用修了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上面线的问题,你要有那焊功你就焊,没有不要用,免得再出麻烦

屏线估计不好焊吧

网友D: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可以发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压屏机器才行,一般我们都放弃维修了。

一般人不会去备压屏机

网友:
那放弃吧,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不会去备压屏机

那放弃,不好修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可以发个图让大家看看

屏问题多,屏线看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线估计不好焊吧

不好焊,没这么高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就不用修了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换屏没有必要了,放弃吧,谢谢了

网友:
要用压屏机器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焊,没这么高的技术
专业的压屏机,价格不菲,并且不常用,维修量一大的话一般都是采取换屏或放弃维修。

网友:
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修不了的。

网友:
如果报价高的话,可以换屏不是不可以哦。

网友:
我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
放弃吧,没有必要
,没有价值了。

网友:
用手擦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