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开机反复重启不跑吗

楼主(2016-12-02):
华硕P8B75-V开机反复重启不跑吗,测所有供电都正常,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同楼上,正解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刷BIOS无效,测桥上边的一个电感无电压,拆下此电感,直接从1.05V飞线接在此处,板子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无效,测桥上边的一个电感无电压,拆下此电感,直接从1.05V飞线接在此处,板子修复

这么修也可以吗???不是应该换电感吗??

网友:
飞线借电啊

网友:
遇过一次没有VCCPLL  好像也是这么拉过去的。懒得查了。毕竟受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就喜欢你们这样搞的,哈哈哈

网友:
我这片是转转停停!供电都正常!刷了BISO后可以跑码亮机,但是一亮机就重启了,后面就又变成了转转停停

网友:
求各位大神支支招啊。小弟在此先谢过大家啦!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简单。

网友:
手头也是有块 主板电供复位都有的,现在赚分下载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