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开机直接进BIOS

楼主(2016-12-02):
平板电脑开机后直接进BIOS,退出或重启后照样进BIOS,谁能给个维修思路呀?
TXE FW VERSION显示N/A ,这是不是ME数据丢了?

网友:
认不到硬盘或者键盘坏就有可能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平板电脑无键盘,能识别到内置硬盘

网友:
一般无硬盘会这样,没系统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系统问题也会造成

网友:
另外挂U盘也启动不了

网友:
可以刷系统试试

网友A:
键盘坏会有这种情况,遇到过,只能试试

网友:
现在挂U盘启动还是自动进BIOS,刷不了系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会有这种情况,遇到过,只能试试

没有键盘呀,平板电脑没有内置键盘

网友:
是微软的姨妈巾电脑吗,如果是的话貌似用官网专用系统刻成镜像才能启动

网友:
直接进bios一般都是找不到引导

网友B:
教楼主最简单的办法 一秒搞定 按住音量下键加开机 过一会奇迹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教楼主最简单的办法 一秒搞定 按住音量下键加开机 过一会奇迹出来了

试试效果看看如何呢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模式的问题

网友:
   系统或者硬盘

网友:
说啥呢,刷机啊

网友:
f9恢复一下试试,,再不行刷bios,,软刷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效果看看如何呢

测试无效,包括按音量+、音量-、WIN键等所有组合

网友:
刷系统试试把

网友:
晕死,都引导不了怎么刷系统

网友E:
估计是系统坏了,没有系统引导,所以就直接进入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系统坏了,没有系统引导,所以就直接进入BIOS了

如果是系统坏了不应该是提示吗?不应该直接进BIOS呀,另外BIOS里能看到windows boot manager ,是不是原系统还在?还有如果是系统坏的话也应该能用U盘引导修复安装呀,不管怎么设置启动项都是直接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无效,包括按音量+、音量-、WIN键等所有组合

固件吧疑难机专修  310438451这个群看看吧,里面有平板电脑的高手,

网友F:
为啥我感觉像是连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我感觉像是连键了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键盘编码器在什么地方,查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