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板 IPM31,开机d0,已修复

楼主(2016-12-02):
故障:开机跑马d0
检修:换CPU无果,清CMOS无果
BIOS是4M的,论坛里下载的都是8M的,用8M BIOS刷好换上去,依旧
查SPD总线,发现两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不一样,一路往前查,发现南桥附近2个
三极管
S脚直接通SPD信号,附近有腐蚀。
直接清理、烘干、补焊后,开机跑马正常了
cpu

网友:
这个细心一般很快发现

网友:
咋不配个图

网友:
意思是 两个内存槽的spd脚阻值不一样?

网友:
有空拍个图片,传上来。
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告诉朋友们,跑马d0的检修方向。

网友:
心细是一方面……主要还是理论好

网友:
D0一般是内存没过,换我可能先找一下238供电,技嘉的板很容易烧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