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触一例简单维修。

楼主(2016-12-0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E430,插电灯不亮也不触发。据客户反映,是放了三四个月没用了,今天用就不行了。说主板坏了,报价三百,让过几小时后来拿,后拆机。裸板插电源,0.04A,感觉待机有点高,测开关,有电压变化,无3.5V。再测3.5V短路,果然有短路,,高兴了,不会这么简单吧,把上拆3.5V对地电容,拆第二颗就找着短路的那个,如图(PQ403下面那个电容),马上插可调电源,0.01A,然后上开关,点机正常,,呵呵,运气运气。。基本上十分钟解决战斗,我都打算刷BIOS了。。

网友:
300大洋到手,不错

网友:
捡钱了  向往啊

网友:
厉害,送钱的机器,楼主报价有一手

网友:
     现在修电脑价格报不上去了   生意难做呀

网友:
谢谢分享,刚遇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A:
,现在搞我们这行,不行了哦,不过,修主板,我基本上都要报三百

网友:
短路好修,我挺喜欢的!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我们这行,不行了哦,不过,修主板,我基本上都要报三百

这价钱报价给力   绝大数的地方 很难达到这个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钱报价给力   绝大数的地方 很难达到这个价钱

是啊散客像老点的机器能报个200左右就烧高香咯

网友:
jiage 价格不错 。300啊

网友:
两个电容赚300 哥哥你好会赚钱呀

网友:
楼主价格报的被错

网友:
技术加运气

网友:
哈哈   主板坏了   居然不用换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报价在两百到三百之间是很合理的,简单问题的不可能天天都有得修

网友:
报价真给力  客户没还价?

网友:
报价三百,一般都没有人修,除非好一点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