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 不跑吗维修 罕见案列

楼主(2016-12-02):
时间:2016年12月2日
版号:华硕P5G41T-M LX V2 VER:1.0
故障:有复位不跑马。(后查BIOS 1脚无电压 对地720)

好久没发分享帖了。今天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 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想想从实地出来也有2月有余。年近年关了,天也冷了。嘿嘿 好咯。书归正传。扣字不容易。谢谢加分!。。嘿嘿。

维修步骤:。。最近一直在检修朋友以前回收没时间处理的板子。。看看标签。。有复位 不显示 。。额 说他不跑马把。。习惯性上电之前 随手打下各大下官D 极是否短路。外观检查、。。(虽然知道朋友检查过。还是走下流程。咋不差这点时间上电 对吧。)

初步检查之后。直接上CPU 。丢个风扇上去。。不跑马是吧。。时钟抓下波形。正常。。。A13 A14都有电压波形。 。。额 难道是桥吗?心里暗想。。。。随手示波器抓片选。。我擦。。0V ,, 心里一万个草泥马。。想想 这个片选可是南桥发来的。。难道。。要被判死刑了?。。。。看看其他脚 都正常,,唯独1脚没电压。。好吧。。搜搜看。。这个还好有个点位。。心里有点信心了 。。经过。。排阻。。近桥。速度的测试排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好吧 哈哈 桥没事 啥都好说哈。果断换了272.。。 。更换OK了。。上电。。额  片选还是0V。。2边打直都正常为毛?。。为了看看是不是中间短线。。 一路小跑。 。。从排阻到这里都通的。。奇了怪了。。飞线试试看。。飞线后有电压了。 于是上诊断卡测试。挡E1。。换2个内存还是E1。。于是去掉声卡。。。还是E1。。我去。。干错对象了。。。呼呼。。。不上内存 。。还是E1。。好吧 我错了。。找到常用的那个OK 内存。。一路小跑跳变代码。。37 38 之后跑到B2。。 心里那个石头落啊。。最后发下 亮机图和版号实物图。奉上亮机BIOS 。第一次遇到BIOS 1脚没有电压。。。特发此贴。 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下。。谢谢打赏加分!()各位看官。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加个1分行不行呢。嘿嘿()。 EN25F80_20161020_203402016年10月20日P5G41T V21.zip (547.69 KB, 下载次数: 2,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
写的很详细,高手。

网友:
BIOS旁边的822倒是换过,你这故障还真没有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怪毛病多,看见头疼

网友A:
我想问的是,你换的是330电阻吧??不是272

网友:
主板很少会这样细修了

网友B:
修好后bios1脚有电压了吧

网友:
赞赞赞,多谢高手分享,本菜鸟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bios1脚有电压了吧

飞线了 估计BIOS 座下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你换的是330电阻吧??不是272

回头看了下 确认是272 。。边上还有220 228

网友:
虽然是技术贴,但是修块板子估计得要个把小时了,所以不是一比一的收入,但是分给你加

网友:
华硕除了电阻 还有谁 还有谁!

网友:
1脚片选 的上拉电阻 出问题吗

网友:
上拉电阻坏 还是断线呀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