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顶配版,无法触摸

楼主(2016-12-02):
小米note顶配版,无法触摸,换屏幕总成还是无法触摸。难道这个触摸控制在主板上吗?显示正常。

网友:
触摸肯定在主板上啊  看下触摸排线接口的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A:
有一个触摸ic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触摸ic在主板上的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芯片吗?

网友:
艹,CPU短路了!

网友B:
这可真是悲催,换CPU应该没啥维修意义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可真是悲催,换CPU应该没啥维修意义了吧。

CPU短路还能开机吗?

网友:
安卓机一般都是在屏上的,你看接口大小就知道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短路还能开机吗?

CPU很少短路的,都是小电容短路多,烧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很少短路的,都是小电容短路多,烧鸡试试。

谢谢!水平太差不想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水平太差不想修了。

多修就有经验啦。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D:
多修就有经验啦。

直接处理了。

网友E:
打触摸座子对地阻值,查正负电压,和1.8+3.3供电有无,加焊或跟换触摸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触摸座子对地阻值,查正负电压,和1.8+3.3供电有无,加焊或跟换触摸IC,

谢谢!没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哦!

网友:
建议下份图纸好好分析它

网友:
有触摸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