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充电自动重启 电量显示不准确

楼主(2016-12-02):
如题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5S  顾客说前几天出差在外地在别人那换了个电池  然后就经常充电重启  电量一会一会的都不一样  一会10%几 再插拔又50%多  入手先直接换了个电池  涛声依旧  打下电池借口阻值 发现中间检测脚阻值不正常  仔细一看  与中间检测脚相连一个保险电阻 一个电容 缺件    怀疑上家换电池用指甲抠电池扣掉了   将FL11短接   电容不用管    再次开机测试 一切正常 电量显示100%  测试一天没问题 交还客户  收取维修费150元    没什么难度  发出来大家看看 以后碰到类似故障可以先排查这里。技术不精 各位见笑了

网友A:
上家换电池的时候 太不小心了

网友:
呵呵,上家的拆功可以

网友B:
得感谢上家 啊   好人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点位图是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点位图是在哪里下载的啊

CHINAFIX维修系统里就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INAFIX维修系统里就有点位图

ZX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换电池的时候 太不小心了

呵呵 不小心我们才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感谢上家 啊   好人

感恩,,,,,,,,,,,,,,,,,,,,,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上家留口饭么

网友:
这么脆弱的。。呵呵。。一抠就掉

网友:
楼主捡了个便宜

网友E:
那么小的问题收150

网友:
行,能修好苹果就可以赚钱了。小伙子很棒

网友:
学习一下   点个赞

网友:
赚的就是技术的钱,

网友F:
没看清啊 还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清啊 还好有图纸~

在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有原理图和点位图

网友:
上家换电池导致的故障,也太不小心了

网友:
又捡到钱了

网友:
起码有钱赚  能查到问题就好

网友:
小伙子很棒小伙子很棒

网友:
我有一台5S 。一直显示14%。扔着好久了。

网友:
楼主  你把电路图发出来  分析下   那些图片没法分析   电路图分析到位  我们自然可以修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参考!!!

网友:
楼主好人,我们这表动主板直接200+上

网友:
上家太照顾你了,你应该谢谢他,大家都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小的问题收150

赚的是技术钱。不管问题大小。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看得出来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上家做事看来不够细心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看来理论很强大啊 。

网友(2017-01-02):
电量计信号引起的吧

网友:
我今天接一部5s充电充到44%就上不去了,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小的问题收150

你去焊接小元件试一试?5S我都报180-220呢

网友:
这个收费合理,我觉得修主板就得这个价起.

网友:
太爽了。此费用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
确实比较简单,电池电量检测电阻,0欧 FL11。思路清淅,定位准确,点赞

网友:
是温控信号开路引起的吗?

网友:
什么手艺 保险都扣得下来
离人泪
你还别说 前两天又一台ipad在别人那换过屏不充电 也是电池脚检测电阻被别人扣掉了
详情

网友:
这应该说,感谢上家留口饭

网友:
手机现在市场部错

网友(2017-02-03):
手机真要细心,真要慢慢来才行。

网友:
师傅是高手 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上家必须给好评!!

网友:
是电量计信号引起的

网友:
12345刷分好幸苦

网友:
这是经典苹果机故障

网友(2017-03-21):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这个真心佩服上家的手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小的问题收150

感情你要收一根飞线的钱嘛?

网友:
上家太牛逼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且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