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15秒关机

楼主(2016-12-02):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8h61-m lx3的主板。上电发现是报usb 15秒关机的界面。幸好有图纸。上图纸1 几项关于usboc#供电的。上图2 。      图3    图4      图5 .经过测量第2.3.4几个地方有3.3v电压。第五张UR100和UR101处电压0v 我想问下这个电压可以在别的usb处接过来吗?还是主板桥坏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把电阻换一下 应该就好了 华硕的15秒关机挺好修的

网友:
能直接连个3.3v吗

网友:
IO旁边的822换了试试 我以前换过就好了

网友(2023-02-08):
Io旁边472 822分压电阻就好了。

网友:
这个经验总结不错~

网友:
就是难找哪组坏

网友:
822电阻换一下

网友:
看来都是通病,都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