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后面的型号忘记了,秒杀。

楼主(2016-12-02):
华硕m4a78l后面的型号忘记了,秒杀。复位灯隔一会,闪一会。秒杀。

网友A:
怎么秒杀的,没说呀

网友B:
你这只是上图...........没说啥问题啊

网友:
我看到了,是短线了

网友C:
是接的那三根线吗?怎么秒杀的啊,还以为有这种的维修思路呢。楼主有时间整理下发出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秒杀的,没说呀

北桥的上端,有裸露的三根数据地址线,有一根断了。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上图...........没说啥问题啊

北桥的上端,有裸露的三根数据地址线,有一根断了。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接的那三根线吗?怎么秒杀的啊,还以为有这种的维修思路呢。楼主有时间整理下发出来呗。

北桥的上端,有裸露的三根数据地址线,有一根断了。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北桥的上端,有裸露的三根数据地址线,有一根断了。接起来,就好了。

好霸气啊,估计这种的我这个近视眼看不清啦。我修到过这个,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结果最好是三极管坏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霸气啊,估计这种的我这个近视眼看不清啦。我修到过这个,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结果最好是三极管坏啦 ...

你好,你修电脑几年了。我七年了。我修打印机,显示器,主板,笔记本,监控。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修电脑几年了。我七年了。我修打印机,显示器,主板,笔记本,监控。网络。

搞这种芯片的两年了。我只修的是显示器,主板,笔记本。其他不修的,专门的维修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种芯片的两年了。我只修的是显示器,主板,笔记本。其他不修的,专门的维修店铺。

你微信多少了。有什么不会的。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做个朋友。我微信1523583588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的上端,有裸露的三根数据地址线,有一根断了。接起来,就好了。

额............表示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