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1r3 usb无法识别维修

楼主(2016-12-02):
联想一体机c21r3       usb无法识别维修。拆机后,发现,usb的对地数值偏大。加焊南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在后来,跑线发现,L的阻值偏大,飞线,修好了。

网友A:
usb接口附近的u开头的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B:
L的阻值偏大,L是什么?
从图中看,USB的供电可不是一路,所以也不会全部USB都不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的阻值偏大,L是什么?
从图中看,USB的供电可不是一路,所以也不会全部USB都不好用吧

一言不合就掏图纸,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附近的u开头的那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像是稳定信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的阻值偏大,L是什么?
从图中看,USB的供电可不是一路,所以也不会全部USB都不好用吧

你好,这个机器,有5个usb接口,有一个接口,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我围绕这个接口,才发现,它的电感数值增大了。直接飞线,就好了。其它的也一样。

网友:
USB信号线出现问题的也挺多的。遇到过Y470 USB不能用,

网友:
是因为什么呢,怎么飞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没看到哪里飞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是稳定信号用的

这个小芯片是保护阵列。。里面就是些二极管。。1394接口也使用。。

网友:
讲的要详细点更好O:-)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芯片是保护阵列。。里面就是些二极管。。1394接口也使用。。

哦,知道了,那拆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就喜欢有图纸的机器,只要有图纸,啥机器都一样修上、

网友:
路过,USB的真确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那个是保险吗??好像是保险,,可以直接飞线啊??那就起不了保护作用了!!

网友:
看图纸行了。就在usb口的附近有个电感。用线连接就好了。

网友E:
那就是USB供电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USB供电没有吗?

不是的。是usb的数据地址线,出问题了。供电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9-09-17):
USB维修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