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西数500g开盘后,前面正常,后面大量坏道

楼主(2016-12-02):
前几天来了一个客户,说硬盘认不到,要恢复里面的数据,很重要!接到手后发现认不到硬盘,磁头转,听不到寻道声,仔细听有些轻微的卡顿的声音,以为是磁头卡住了,于是告诉客户需要开盘换磁头,报好了价。继续开搞。到无尘室开了盘,发现磁头没有卡住,往回拔到了一下,装起来再试试,这次能认到盘了,呵呵,这么简单就搞定了,心想捡钱了啊。高高兴兴的准备读数据,一打开diskgen,蒙比了,本来客户说有四个分区的,现在只有两个了,一个80,一个400多的并且没有格式化,用mhdd扫了一下发现只有最前面1个g不到是好的,后面全部是坏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罗工能帮我个忙指点一下吗,还有论坛里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数据恢复能开盘的还是比较厉害。做数据恢复比较少,就只有用软件扫一扫,不行就没法了

网友:
分区不会没了吧,就是分区坏了,也不会变成正好是两个分区呀

网友A:
应该是分区丢失啦。可以用MHDD输入指令,先把隐藏的分区先找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分区丢失啦。可以用MHDD输入指令,先把隐藏的分区先找回来。

分区丢了也会有坏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区丢了也会有坏道吗?

你最好问下仝工,我记得他好像说过,如果开盘之后如果坏道,或者挺多的。就是盘片的问题。其他的好多细节也记不清楚啦。最近也没搞这个硬盘这块。

网友C:
7楼 说得对, 你需要 专用的软件 ,,比如PC3000 UDMA,

网友:
网上说用winhix可以恢复,不知道行不行,不过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恢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楼 说得对, 你需要 专用的软件 ,,比如PC3000 UDMA,

这套PC3000 UDMA,的软件正版的价格好贵。。要是这种业务不多感觉划不来的。。。

网友:
可能像是固件坏了。

网友:
能开盘了就好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套PC3000 UDMA,的软件正版的价格好贵。。要是这种业务不多感觉划不来的。。。

我感觉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