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210更换核心成功,分享一下

楼主(2016-12-02):
时间过得很快,想想从迅维出来有一年了,在这一年里,一共换了5个地方,最短的半个月,最长的3个半月。。一个字:累!!!!。
这显卡是客户留下来,现在的地方是3线城市,经常碰到烧电源的。没想到连显卡也烧了。

打值发现核心短路,拆掉核心后阻值正常。自己从来没换过显卡核心,以前大多数都是加焊一下,不行就算。
好在店里有不少的显卡料板,估计以前的师傅不怎么修。找了一下,找到一张GT210的料板。拆掉散热器后,核心的型号跟原来的一样。

打下值,没短,上BGA拆下。准备值球。找钢网的时候,无意发现笔记本的某个显卡钢网和GT210核心的一样!!

接着开始漫长的值球了。
值好后上BGA开干。。。。。。。。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网友A:
修显卡还真的修的不多,楼主的显卡维修经验多分享分享,原来在基地也没教显卡的维修,全靠自己的经验还有判断,相关的图纸也少。

网友B:
有时候想,这时间花的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想,这时间花的不值'

主要是来练练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显卡还真的修的不多,楼主的显卡维修经验多分享分享,原来在基地也没教显卡的维修,全靠自己的经验还有判 ...

显卡我也是三板斧,修些简单供电,刷BIOS,加焊核心之类。显存不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我也是三板斧,修些简单供电,刷BIOS,加焊核心之类。显存不搞的。

呵呵,挺厉害,显卡我一般只修修供电,其他直接加焊啦。今天遇到一个多路供电的影驰高端显卡,还在修,看你的贴子就是想多找点维修思路。。

网友:
手里有个七彩虹GT610显卡,刚开始花屏,加焊好了,进系统看电影有花了,不知道是不是核心的事,还没换呢,,,

网友D:
流弊      技术进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流弊      技术进步了!

大神,修显卡修的多吗,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修显卡修的多吗,给点维修思路。

没修过!

网友:
坛子里面有谁是修这方面的高手啊。还真没细细研究过。

网友:
显卡还没修到过、

网友:
好厉害,显卡也能这样修,显卡我一般也不会修,好多的啦。都放在店里,改天找人修一下。

网友:
给你加分了 !

网友:
一般也就加焊下,不短路的话,没钱赚啊

网友:
植球是重点 其它都不难

网友:
技术可以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