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位图秒杀M5A78L LE不触发

楼主(2016-12-02):
同行送修一块华硕主板,接到这种主板一般先问什么故障,人家说不加电,一定要修好。拿来板子大概看了外观,成色还不错,先上个靓图吧。

我直接用电源上电,结果开关排针没反应,大概明白同行说的不加电的意思啦,那就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进行维修啦。
先检查一下板子的外观吧,没有明显的断线,场馆或者芯片烧伤,
测下3VSB   USB  还有另外几大电路的也没短路。
再查查待机条件吧。VCCRTC   RSMRST  等等也都正常的啊。
那就知道问题啦。
应该是触发电路出现问题啦。先测下开关针吧。一测还真有问题,电压只有0.78V   ,明显的拉低啊。
一般在基地学过的都知道,一般是电容,或者上拉电阻     IO坏
在板子上看了下,密密麻麻的元件,不好找,还是找找点位图吧。
点位图下载好后,先来一张点位的大图片吧,让论坛其他还没用过的点位的小伙伴们看下。

先找到开关针的位置,直接上点位吧。

找到相连的元件,就应该是上拉电阻,电容

找到这个电阻,是有3VSB上拉,那肯定是3VSB出现问题,找来源

找到是有五角芯片转换的,但是这个五角芯片不知到被谁给拆掉啦。测量第四脚是有0.78V,那找到问题啦。估计是转换出现了问题。
算啦,也不找这种芯片啦。直接给他个3.3V供电,让他工作。继续找

找到这个POU37直接从它飞线过去。测量开关针电压正常啦。触发上电OK,

实物飞线图

给大家上传个点位图,有时间可以研究下,点位图论坛里面已经有啦。只是让大家能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虽然对于大神这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但是我感觉遇到了
就给正在学习的伙伴一点学习的思路和方法。大神勿笑哦。
对啦,小伙伴们看帖就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下载分的。只是一种鼓励,后续有时间还会发更详实的维修过程。供大家学习。

M5A78L LE 图纸.rar

网友A:
这种故障我一般也找不到思路,看你的贴子犹如教程式的贴子,果然好贴。有维修思路修机果然快的多。

网友B:
实地出来技术都这么牛吗,修的6啊,加分

网友C:
高手在迅维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我一般也找不到思路,看你的贴子犹如教程式的贴子,果然好贴。有维修思路修机果然快的多。

谢谢,只是大家修这种故障,可以少走点弯路,只要维修思路明确,怎么修都可以修好的。只是需要长时间去研究看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出来技术都这么牛吗,修的6啊,加分

谢谢加分,只是简单修的一个不触发的案例,给大家一个参考,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在迅维  顶一个

有时间的话去加个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下载分,只是一种鼓励。

网友D:
不触发还有点图 好修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还有点图 好修的不要不要的

呵呵,句容大神不要笑啊。加个分吧。鼓励下。刚从基地回来,技术也在慢慢提高,所以现在发的贴子可能是有点白。呵呵。

网友E:
呃呃呃 台式机的主板不值钱

网友F:
这种故障比较简单也可以用1117改电路

网友:
很好  的教程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F:
这个5脚芯片推测是调节输出类型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果断加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5脚芯片推测是调节输出类型的

应该是,其他板子的五角就是输出这种5V转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比较简单也可以用1117改电路

是的,也可以用1117改,只是飞线比较快,省事。版主加个分鼓励下吧。

网友:
谢谢加分,比较简单的故障。大神们请不要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其他板子的五角就是输出这种5V转3.3V的。

还有一个芯片推测应该是提供io芯片待机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呃呃呃 台式机的主板不值钱

是的,台板确实没有价值,主要是为了练技术,毕竟刚从基地出来,好多高深的也还没用到实际维修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芯片推测应该是提供io芯片待机供电

芯片是第三脚5V-ATX   二脚是3VSB  应该是转换的芯片,不过貌似这两个都转换电压的,但是可能不一样,那个五脚芯片我问过同行啦,人家在其他地方已经修过啦。不知道是不是转3.3V的时候的电压不正常,上家找不到替换的芯片,估计是拆掉,没有装。才最终没有修好。我是找待机时在点位上找到的这个芯片。。直接拉的线。你看下点位能指点下吗?这两个芯片都是干啥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芯片是第三脚5V-ATX   二脚是3VSB  应该是转换的芯片,不过貌似这两个都转换电压的,但是可能不一样,那 ...

一个是提供南桥待机另一个可能是提供io芯片待机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芯片是第三脚5V-ATX   二脚是3VSB  应该是转换的芯片,不过貌似这两个都转换电压的,但是可能不一样,那 ...

上家修的故障可能就是无待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是提供南桥待机另一个可能是提供io芯片待机工作

哦哦。有可能。和笔记本的供电比较类似。不过这种台板的我可能由于修的比较少。所以一般都认识是一个芯片转换,一般是1117或者是一个八脚的小芯片转换出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修的故障可能就是无待机不触发

有可能,那个五脚芯片估计是转换出的待机电压,没有这个芯片,才放弃维修啦。

网友H: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要拿出来分享的

网友I:
楼主,,你这样的飞线??我们这边的客户是肯定不愿意接受的,,你那边的客户怎么说!!

网友J:
这个故障明显,,,有点位好修点,没有点位时间又不多,就可以人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
是的,有点位图可以快速找到相连的点,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是的,这种的故障对于常修的大神们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我也在慢慢的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样的飞线??我们这边的客户是肯定不愿意接受的,,你那边的客户怎么说!!

给同行修的,不知道他给客户怎么说,我口才不好,所以才搞的技术,人家的口才那是真的好,像这种的简单的飞线估计给客户能说到客户晕的。呵呵,可惜,本人口才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明显,,,有点位好修点,没有点位时间又不多,就可以人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台板就是没事修着玩,纯粹是练技术,利润不高。难修的估计也不浪费时间啦。简单的故障修好就行啦。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多谢版主加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大神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以后多多交流。多像版主大神们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的,台板确实没有价值,主要是为了练技术,毕竟刚从基地出来,好多高深的也还没用到实际维修中。

恩 不错我想问一下实地和远程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不错我想问一下实地和远程的有什么不同吗

实地,注重基础,远程,注重理论。

网友K:
这样子修复这个板子的节能功能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子修复这个板子的节能功能就没了

哦, 还真没考虑过。不过我们只要能够修复亮机就好啦。其他的也没怎么考虑。就好比笔记本上经常会改风扇,也是没考虑节能功能,只是为了能够修复亮机就好啦。

网友:
互相学习,最基本的问题,发出来让大家有个基本的维修思路,加个分吧,不扣自己的下载分的。是一种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不错……学习了

加分鼓励下吧。师兄,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M:
那个五脚芯片和周围是LDO 3.3V元件,直接飞线可以。
华硕的待要时序就乱啦。无所谓修好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个五脚芯片和周围是LDO 3.3V元件,直接飞线可以。
华硕的待要时序就乱啦。无所谓修好是真理。

待机部分只是给它拉个工作电压,不会影响到时序的。不然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拿走好几天啦没什么问题。

网友N:
,学习了,向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向高手学习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