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3S8 八角芯片在JEW ONDA MSI这三种主板出现的最多,坏的也挺多,

楼主(2016-12-02):
UP6103S8 八角芯片在JEW   ONDA   MSI这三种主板出现的最多,坏的也挺多,没找到代换芯片,按照坛子里面的改芯片的几种方法也都试过啦。改过是能好,但是
芯片用久的话会发烫,也不敢改的这种,论坛的大神们,对于这种芯片,你们是有什么好的改芯片的方法吗?
特别是MSI的主板这种芯片坏的是最多的。
在论坛有人说用UP8575S8 这种芯片可以直接代换,我今天亲测是不能用的。还有其他的代换芯片吗?谁能给出个好的建议。

网友:
如果不急的话 直接顶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A:
脚位功能一样的芯片有好几个哦,RT8120D,APW7165A,APW872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位功能一样的芯片有好几个哦,RT8120D,APW7165A,APW8720A

RT8120D   已经试过,不能用,那两个芯片没找到,现在台板料板不多,APW系列好像都是华硕才有的,华硕的主板基本上都修复啦。没找到,所以才在论坛看哪位大神有比较好的改芯片的方法。

网友C:
这个芯片不贵卖配件时多买几个回来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不贵卖配件时多买几个回来就行啦

一般这种的芯片我也在淘宝上买了十几个,但是有些是不能用的,估计卖家应该是拆机的芯片,不敢保证是好的,所以才想到代换芯片比较靠谱,因为这些芯片都是自己在板子上真实的测过的,知道坏不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8120D   已经试过,不能用,那两个芯片没找到,现在台板料板不多,APW系列好像都是华硕才有的,华硕的 ...

APW7165A,我试过可以代换很多脚位相同的芯片,只要是基准一样是0.8的,代换上去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W7165A,我试过可以代换很多脚位相同的芯片,只要是基准一样是0.8的,代换上去都能正常工作,

哦哦,谢谢大神的指教,我找主板这样的芯片试试,不过这种的芯片一般什么主板上会比较多啊。不常见啊.APW系列的芯片我记得ASUS比较多,明天去找找,希望楼主能够给予一点建议。或者什么主板这种的芯片多一些,少走点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谢谢大神的指教,我找主板这样的芯片试试,不过这种的芯片一般什么主板上会比较多啊。不常见啊.APW ...

我修显卡的时候,遇到这个芯片,就买了几十颗回来备用,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显卡的时候,遇到这个芯片,就买了几十颗回来备用,很便宜的

呵呵是,我也准备多买点这种芯片,修MSI   JEW 见过这种的芯片,好像坏的还挺多。大神修复经验这么多,能多分享下您做的记录常用的一些,常坏的一些芯片吗?我在网上多买点芯片,以备用,现在修机刚起步,都需要什么芯片完全不知道,希望大神能给点建议。常备的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显卡的时候,遇到这个芯片,就买了几十颗回来备用,很便宜的

还有个问题,正好问下大神,我修一个DELL的一个笔记本,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拆机后是独立显卡出现问题,BGA焊下可以啦。但是老感觉不放心,像这种的可以改集显吗?这样就不用担心会坏。给个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我也准备多买点这种芯片,修MSI   JEW 见过这种的芯片,好像坏的还挺多。大神修复经验这么多,能 ...

基本上,主板跟显卡当中,1.5V及以下的芯片,型号不同,但是脚位大部分却是一样的,都能够代换,个别基准不一样的如RT8120A是0.6基准的,代换要改FB脚两个电阻才能输出正确电压.

DELL本子改集显,这种事情理论上支持的,如果有前人改过,你跟着做那是最好的,搜一下贴子,我记得我以前也搜过,很多案例的,我自己也照着改过一台,很不多的效果

网友D:
我怎么修的主板 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D:
无复位电压的多  我是草鸡了  头发白了好几根

网友D:
正在再次听月饼师傅的课  梳理流程

网友E:
一般改的话输出不一样  脚位很多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主板跟显卡当中,1.5V及以下的芯片,型号不同,但是脚位大部分却是一样的,都能够代换,个别基准不一样 ...

谢谢大神指导,是,看着芯片数据手册脚位是一样的,没有考虑基准电压,这知道啦。我去找芯片,看数据手册,看是否能够替换成功,如果替换成功,我发到论坛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主板跟显卡当中,1.5V及以下的芯片,型号不同,但是脚位大部分却是一样的,都能够代换,个别基准不一样 ...

DELL的这种改集显成功啦。独显就不用啦。这种的如果是焊过的,应该不影响稳定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复位电压的多  我是草鸡了  头发白了好几根

一般是先查供电,时钟,再是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修的主板 电压都正常啊

呵呵,修多啦就什么样的故障,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再次听月饼师傅的课  梳理流程

饼哥讲的比较详细,现在才是第二课,听完之后你就会找到灵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改的话输出不一样  脚位很多都一样的

是,忽略了基准

网友F:
UP6103S8,UP1504S8,都是通用的。平时做维修,这样的件可以多备点,其实RT9214这样的芯片也可以改,只不过有些板子周围电路设计会造成更改后即便可以使用,也是不长久,因此想要省力,还是原值代换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UP6103S8,UP1504S8,都是通用的。平时做维修,这样的件可以多备点,其实RT9214这样的芯片也可以改,只不过 ...

哦哦,谢谢版主大神指点,是的,找代换型号不好找,改芯片按照坛子里面的改了,但是用了半小时就不稳定啦。所以也不敢再乱改,时间紧,想直接找能够替换的型号就行。以后多发点这种芯片。对啦,版主,有做过记录吗?就是常用的一些备用芯片,能够给个建议吗?自己也想发点芯片用。目前修板刚起步,知道的不多。希望给个建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哦哦,谢谢版主大神指点,是的,找代换型号不好找,改芯片按照坛子里面的改了,但是用了半小时就不稳定啦 ...

我记得之前论坛有人总结过类似的代换表,你在论坛搜索栏上搜索“常见芯片代换”,看看能否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之前论坛有人总结过类似的代换表,你在论坛搜索栏上搜索“常见芯片代换”,看看能否找到。

好的。我找找,修板时间刚开始,好多芯片坏啦,查到问题啦。找不到芯片,或者找不到代换型号,好多都放弃啦。所以想直接找到相关的代换型号的总结,这样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G:
这个网上应该可以发货吧!!干嘛非要代换呢!!

网友D:
学了一课  感觉饼哥健谈些  徐老师实际些

网友H:
爱坏的s8,V星很喜欢用它,,淘宝了20来个备货,经常用到它。

网友I:
UP1504T直接代换。且1504底部带散热,可能比6103功率要大,比较6103保险/拿去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UP1504T直接代换。且1504底部带散热,可能比6103功率要大,比较6103保险/拿去不谢

谢谢,有代换型号说明楼主应该是试验过的。楼主还有其他总结的芯片代换型号吗?能给私密一份吗?修板目前少,好多找不到代换型号,时间紧,就只能放弃啦。大神能给一份吗

网友J:
找下PDF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下PDF对比下就知道了

PDF脚位一样也是不能用的,我已经按照脚位试过啦。还要考虑芯片的基准电压,这些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代换是不能用。只有亲自代换过成功的。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网上应该可以发货吧!!干嘛非要代换呢!!

主要是这个芯片也算属于这几个板子的专用芯片啦。找到代换型号可以快速修,淘宝上发货时可以的,时间紧所以求助下论坛大神,肯定有可以代换的芯片型号。而且修的板子多,不可能每一个都找一样子的,很难找的。才在网上发这个帖子让大家看看,谁有相关的代换成功的经验,也算是给大家指导下,以后再修就有经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了一课  感觉饼哥健谈些  徐老师实际些

老徐不爱开玩笑,比较严肃,饼哥就相对要活跃好多。你看这期的课,听饼哥的课完全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爱坏的s8,V星很喜欢用它,,淘宝了20来个备货,经常用到它。

我修了总结下,MSI   ASROCK   ONDA    这三个牌子的板子用这个芯片特别多,桥供电  内存供电芯片都好多采用这类芯片,还特别爱坏。所以下次淘宝,一定要多备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总结下,MSI   ASROCK   ONDA    这三个牌子的板子用这个芯片特别多,桥供电  内存供电芯片都好多 ...

好像都坏在内存供电位置,还有个芯片没有可以代换的,W83321G.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好像都坏在内存供电位置,还有个芯片没有可以代换的,W83321G.

这个芯片可以代换吗?我在华硕主板上见过这个芯片,那好,明天我代换验证下,一个华擎的主板是在桥旁边,是给桥供电的,确定是它坏,桥没有输出电压,明天我验证 下确定可以的话,我发在论坛上。如果版主大神是验证过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代换吗?我在华硕主板上见过这个芯片,那好,明天我代换验证下,一个华擎的主板是在桥旁边, ...

都说了,这些型号的芯片是不能代换的,只能原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说了,这些型号的芯片是不能代换的,只能原型号。

哦哦,看错啦。这两个芯片只能原型号代换,看错字啦。抱歉啊。下次记住啦。

网友L:
换原型号换吧,这个型号的芯片也换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原型号换吧,这个型号的芯片也换了不少了

恩恩是的,楼上的大神已经说这芯片没有可以代换的型号,最近修机见的又多,准备多买点。大神你还知道主板的哪些芯片容易坏,又找不到代换型号的吗?给我说下,我买芯片的时候一块多买点。

网友:
在一线城市还好

网友:
恩恩是的,一线城市修这种板子的还是比较多的,在深圳修的最多的就是GA   MSI。在北方修的最多的是ASUS

网友:
大家互相都分享出来自己的维修经验,论坛才能长久发展。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多多挣钱,多多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