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02):
这块主板的CPU电源管理是L6713A.测量了它工作条件,VID和EN电压都正常,只有15脚VCC供电只有5.6,明显电压不足,映泰没有电路图只能自己跑线了。跑线跑到一个三极管C脚5.6V,B脚接地,E脚直接接ATX的12V脚 因为手头上没三极管只能用二管把C脚E脚连接起来 上电跑码了 完美开机 小白一枚,大老们莫吐嘈

网友A:
直接短接吗,没图不好搞啊,不过一般元件都在附近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代换了。。。

网友:
楼主 台板修得比较多 VCC 是12V 这个都知道  台板和一体机板子有什么区别  好像2个都是12V 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吗,没图不好搞啊,不过一般元件都在附近

用二极管相连

网友B:
直接连接    电压   不会过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    电压   不会过高吗

不会过高二极管本身存在一定压降值

网友:
这里最好用保险电阻相连建议

网友:
这里pnp类型三极管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台机修的很少了

网友C:
哪个三极管应该是复合二极管来的吧,5伏12伏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三极管应该是复合二极管来的吧,5伏12伏供电的吧

推测是双路电压切换复合二极管

网友:
老大你讲的不够详细

网友D:
楼主叼啊!!三极管旧板子很多啊!!不换  这么搞 合适吗??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叼啊!!三极管旧板子很多啊!!不换  这么搞 合适吗??

不换估计没有关系这个推测是复合二极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叼啊!!三极管旧板子很多啊!!不换  这么搞 合适吗??

问题是一块旧板都没有了,都处理了。

网友:
看这个电压 应该是个P沟道场管吧 不然B级不可能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