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今天维修的案列

楼主(2016-12-02):
1:神舟A470 5系  板号;37GH41000-1C  刚开始大短,拆开后发现是独显和总线的19V上管滤波电容烧毁
去除完后,触发上电到大电流4A掉电,然后自动触发到0.16A不动,初步测了下,总线和独显无电压,CPU电压1.5V?
去除滤波电容后公共点对地值才369,怀疑偏小,把总线和独显的上下管全部换掉对地值一样,触发也还是
一样的现象,换总线供电的滤波电容等其他就不说了;无解,找图纸,总线供电芯片OZ8111  2脚无电压,
电压来自19V的公共点,飞线接好,触发上电跳变正常显示;推测大短路把到供电芯片2脚的19V电压线路给烧断;

2:HP  板号:LA-4103P 早期双核机;无待机,同行机,反馈说有时候有待机,有时候无,插电无待机,公共点0V
查PACIN信号,测到PR111的1脚时,无电压;看到PQ104脚有轻微腐蚀,经分析,拆除不用没影响,只是
电池较准才用到;拆除后,再插电待机出来了,PR111 的1脚有 3.3V,捡便宜了?再拔再插,还是无待机,
PACIN电压又没有;对地值正常,查PACIN来源,来自于PU102,6脚1.24V,5脚1.13V,很明显,
5脚电压出故障,简单处理,把PU102B  2脚翘起来,拆掉PR122,PACIN信号稳定在3.3V,此机修复

3:DELL,,型号忘记 6系 广达代工;同行反馈进过水,换过EC,换过CPU用了2天不开机 接机触发上
电到0.2A左右不掉,0.2A且不掉,一般为CPU供电没出来,CPU供电PG异常一般不引起掉电;后经测
确实如此,S0电压3.3V,5V全出来;重点查CPU供电部分,先不要考虑信号影响,查基本的工作条件,目测到
CPU供电周围有个电阻脚有发黑迹象;测电阻发黑脚电压从11V到13V之间的跳变;CPU供电芯片为17511,参考DELL
N4110图纸得知,与这个电阻相连的的2脚是17511的TON脚,连接公共点19V,既然电压异常,换电阻,
再飞19V过来,触发上电跳变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现在在福州还是

网友A:
17511的第2脚TON,换完电阻后,两端的电压是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
第二张是运放的图吧,电路图看的不是太懂

网友:
     思路清晰  修什么机器都快

网友:
厉害哦  电路很麻烦

网友:
一天修得机吗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第二台老爷机很少出现这样的电路的情况

网友:
改行了,还是习惯到这里来走走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能观察到频率调置脚电阻发黑,不然没示波器很难发现这问题

网友:
第三个dell的机器ton电阻导致cpu保护不出电压到是经常听闻。加分

网友:
还在福州,有事不好离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511的第2脚TON,换完电阻后,两端的电压是多少?非常感谢。

换完后就打了下通断没测电压,按理还是19V吧

网友:
第一个机子修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