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不过内存

楼主(2016-12-03):
接到一台E545E的本子,客户说是开机不亮,折机不看,已经让上家修过了。南桥边上还有焊油,测了下没有短路。那就上电测电压吧。测到各路电压都 正常 ,看来上CPU装内存再测了,发现电流只有0.6没有跑码似的,换个CPU一测。还是一样的电流。看来不是CPU的问题。那就是南桥了。上电后。测了一下CPU的供电.才只有0.9V,正常 是装上CPU后该是1.3V看来就是CPU电压不对。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换南桥就好。以前。G460的板子也有这样的现像。那就 换吧,上家已经动了。拆桥。一看下面没有 掉点。这板子是带胶的,拆的时候要注意温度,换桥后先测下没有短路。那就上电吧。结果直接亮机了。还是要刷下BIOS的。,给各位点参考,记的给点分哦,

网友:
看来维修的精炼还是很丰富

网友:
这个机子 我觉得是桥的问题   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CPU供电在没有跑码的时候   0.9V是正常范围    跑码了电压才会变高

网友:
今天有个联想G460开机电流0.6不动,各电压测过正常 也不掉电,上不上内存都是这样,换桥能好吗 H55的桥,我只有试试了

网友:
原理能说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