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解ID

楼主(2016-12-03):
iPad5有ID,把硬盘吹下来,再装上新硬盘后不开机,不联机了!硬盘发热严重,是哪里问题啊?换了两个硬盘了,都这样。求指点。
不开机

网友:
装反掉了吧

网友:
装反了或者没装好连锡了 不装硬盘是看看可以联机不

网友:
谢谢,回去再研究一下,拆了硬盘好像也不连机

网友:
拆下硬盘测一下看看有没有供电搞短路了

网友:
搞好了!真的装反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一般怎么辨别正反

网友:
那是得好好的下载来看看了 不会是换硬盘吧? 难道说是软解?

网友:
哎!搞之前先拍张照,苹果的东西还是要多留点心

网友:
硬盘旁边的暂存吹爆了

网友:
楼主,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你咋么有公德心,以后就免费解ID

网友:
苹果板上没有第一脚标记,拆芯前一定要看清

网友:
连锡啦,焊盘处理不好,要么就是装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