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待机高,不触发

楼主(2016-12-03):
e40-70待机高·0.11a,3v电压0.29v,5v正常。ec微热,取ec待机正常。ec是npce288nadx-zy2,说带程序,怎样写程序,求助中

网友:
似乎不带吧 问下卖芯片的

网友:
查下3V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厂家才能写的,要不就直接发个带程序的。

网友:
问下卖芯片的。带程序的话。最好买个剪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