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显示屏不显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03):
iPhone6显示屏不显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电路正常,显示屏无显示

  【维修过程】:

  在没插屏时测量显示连接座29脚的1.8V供电。

图1 iPhone6不显示维修

  显示连接座14脚的复位信号电压有1.8V。

图2 iPhone6不显示维修

  装屏测量屏供电+5.7V和-5.7V正常。

图3 iPhone6不显示维修

图4 iPhone6不显示维修

  屏的工作电压都正常,测量显示连接座的MIPI数据线,发现有多根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

图5 iPhone6不显示维修

  MIPI总线通过电感连接到CPU,目测显示连接座边上电感没有虚焊,那说明是CPU虚焊或者断线。拆下CPU清理好焊盘,没发现MIPI总线数据线掉点,CPU重新植锡后安装测试开机正常。

图6 iPhone6不显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我很想知道   CPU主板掉点 是怎么补得     发张照片来看看呗!

网友:
厉害厉害  这种cpu不好拆吧

网友A:
现在迅维学修手机多少钱

网友:
拆U都还容易点,就是除胶容易掉点。

网友:
这个就是cpu虚焊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迅维学修手机多少钱

http://www.xinxunwei.com/pgsjwxpx/07095965.html  具体联系迅维实地

网友:
U下面的空点是不是特别容易掉啊

网友:
是不是拆cpu。。多多少少都会掉些点的。

网友:
cpu干得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拆cpu都是大活,还是【迅维】牛!

网友:
迅维门店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