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4t装上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6-12-03):
接到这台电脑,发现装上电池插好外接电源不能开机,电源业亮一下灭,认为是电池问题,从某宝买了代用电池回来,好几天收到货,满心欢喜把电池装上,按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就灭,插上电源可以亮机,以为是电池电量低,给客户叫他回去自己充电,过两天又拿过来说用电池不能开机。那就拆开研究一下吧,查充电芯片3脚EN没有开启,跑线发现连到EC,EC脚也是低电平,买个BOIS刷上无果。因为这个板便宜,所以不想费事,订个主板换上,又等了好几天板到了,装好后以为绝对没以问题了,可还是不充电,测新板一样的情况,充电芯片EN脚依然无开启电压。懵了,两样都是新的了怎么还这新呢,心想两块主板不可能这么巧会有同样的问题,把原来的旧电池装到新板上试,充电芯片EN脚开启信号有了,充电输出有了到12V时又消失,然后再有,至此确定是电池的问题了,找某宝换了一块电池又等了好久收到货,装上还是不行,又是充电芯片EN脚没有开启电压,最后确定是某宝的电池先天性有病。
这单放弃了,不敢再买电池了。

网友A:
没带眼镜,有的字打错了都不知道

网友:
错几个字,是正常的  主体意思不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带眼镜,有的字打错了都不知道

错字 不影响阅读

网友:
有可能要原装电池才可以

网友:
问题都没找到啊

网友:
这个是隔离或充放电管有问题吧。肯定是5A保护了

网友B:
可能是保护隔离或者电池隔离那边出了问题 ,一般某宝的电池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保护隔离或者电池隔离那边出了问题 ,一般某宝的电池都可以的

那为什么人家买的板子跟以前板子都一样的故障?感觉不像是主板问题

网友:
问题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啊我晕 搞好又是一个家庭的吃饭钱

网友:
买的两块电池装上都是充电芯片不开启,用原电池充电芯片就来起了,应该是这个买的电池数据和机器不匹配,就是淘宝做了一个电池形状的东西拿出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