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屏暗曲折修复

楼主(2016-12-03):
早上开门一客户送了一台海尔X3,说不显示。开机一看屏暗,暗想不要是屏坏了,找个屏测试一下,还是原现象,排除了屏,只有屏线和主板问题了,跟客户说显卡坏了,(客户一直以为不显示)报价300,第二天来取。拆机,测量屏上的这个电压都正常,找图纸,一看郁闷,论坛没有,某宝上一找也没有。只有焖着修,根据以往的经验,屏暗的基本上是屏上供电19V电压或者明暗度信号没有,19V正常,估计是亮度信号了,这个一般是EC发出,找个一个IT8518换上,涛声依旧。难道是屏线坏了,某宝上一找,要价90,还是深圳那边的,很远的,还不退,晕死了,怕砸手上用不掉。只好把屏线拆下,两头一根根测量,都通的,没有断线。心里拔凉。·········这个机器没有图纸难道就搞不定了,煮熟的鸭子飞了!  转头一想,只要把明暗度信号找出来改一下就好了, 正好有一个拆开的Y470的机器,图纸上找到了明暗度信号,万用表测量连到屏上的PIN脚,(这两个机器的屏是通用的,LED 40针)再反测到X3主板屏线接口,一测试,这个信号果然没有发出,在屏接口找了一个同步的3V电压短接,开机亮屏,测试正常。收银子。

网友:
不错不错,换位思考

网友:
暗屏维修  相关信号少 还好修

网友:
这种都不用换EC的,直接用测量屏上面的信号就OK。找下LED屏接口的定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