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换桥后,不能软关机,软关就死机,求BIOS

楼主(2016-12-03):
这台机开始是短路,换了桥后,就不短了,后面不出CPU供电,CPU两组上下管和芯片全部换了,现在不能软关机,求大神们发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论坛刷了几个都不行,谢谢

网友:
我以前修了一个,拆机后就是管不了机,bios刷了很多,修了很久,最后决定不修了全装起来竟然好了。你试试装全试试

网友:
我换后刷它都OK

B460 I3 独显ok解决换南桥后关不了机的现象.rar

网友:
这个BIOS论坛就有 下次可以先搜索下

网友:
三楼的BIOS没错,已验证。

网友:
刷BIOS啊,换桥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