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加显卡才能显示,神马问题

楼主(2016-12-03):
一块B75M-PLUS一定要加显卡才能显示,因为显卡集成在CPU上,大家觉得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cpu放到别的板试试,就知道cpu的显卡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CPU带不带集显的呀

网友:
换了CPU试试,,不行就查查集显供电,,要是都正常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换桥!

网友:
CPU你没换一个试吗

网友:
是大板?也许只支持独显吧,

网友:
首先得先确定  主板上有没有集显供电   有的话  看看有没有电压   来确定支不支持集显   如果不支持集显   肯定要加独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