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2V LOGO掉电

楼主(2016-12-03):
客户拿来华硕UX32V笔记本说进水,拆机检测没发现进水痕迹,上电试机,LOGO掉电,直接刷BIOS,刷了还是一样掉电,反复试了多次,发现只要把屏合上就不掉,一打开立马掉电,就以为是屏开启背光的问题BL_EN,就这样进入误区,开始查,查来查去元件也拆了几个,还是不行,没头绪放一边,忙完其它事在看了下,会不会是LID引起的,直接找待机磁感应元件,直接拆掉,还是掉,玛蛋不会搞了,放着,第二天来把霍尔元件装上,准备试机,一试机就OK了,估计是这个原件性能不良,还是什么问题,搞不懂了。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同样遇到过 这类问题   修不好放两天 在修吧  直接好了

网友:
最好放烤箱里几个小时

网友A:
维修台真的好干净啊

网友:
电子原件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
板载固态硬盘?

网友:
烤箱里几个小时

网友:
维修台好干净啊

网友:
如果是霍尔元件有问题,为什么拿掉了还一样故障。

网友B:
机器是进过水的  所以也不算奇怪   应该还是休眠线路引起

网友:
这机器这么神经吗

网友:
拆开后水蒸发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C:
修电脑的维修台这么干净,实在少见难得

网友:
楼主这问题解决了吗?应该还有问题

网友:
最好多测试几天

网友:
先收钱  ,返修了 在讲

网友D:
刚换的静电桌布,有味吧,维修台整理的好干净

网友:
问题应该还会存在

网友:
没搞明白啊,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估计此机器还会返修的。

网友:
直接拉个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换的静电桌布,有味吧,维修台整理的好干净

兄弟 还好拉,刚买 来的时候,味道特别大,后面放在外面 晒了一个星期,又拿去洗,现好没味道了,维修台我修完电脑都要收拾,擦干净,不喜欢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台真的好干净啊

嗯,我习惯了,每次修完机都要擦干净,做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进过水的  所以也不算奇怪   应该还是休眠线路引起

我现在也搞不懂是哪问题,之前没拆磁感 应原件的时候,只要把屏合上就不掉,后面我拆了这个原件,不管怎样都掉,之后在装上,直接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台真的好干净啊

还好,我喜欢把这些东西弄整齐,在修机

网友:
还是要多试下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脑的维修台这么干净,实在少见难得

是的,很多人修了就不收拾,我不喜欢看上去乱糟糟的,所以修完机都要擦,把螺丝刀, 装螺丝的纸杯,洗板水,焊油都会放回原来 的地方,不会乱丢

网友:
技术型,收藏了

网友:
维修台 好干净啊  看着清爽

网友:
全是pga,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怕后期有问题再来。不如有问题就恒定了。这样好收费。否则心里不踏实

网友:
这个故障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网友:
修好就OK,细心

网友:
估计板子受潮了,放那干了后就好了

网友:
这整不明白的  不瞎给意见了   加分就好

网友:
不测试久一点

网友:
进水上潮机器吧   霍尔开关不会导致掉电吧

网友:
此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进水有 轻微小短路,放BGA 上 烤一烤,  就 OK 了

网友:
这我也是醉了,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休眠IC引起的?

网友:
钱收到 才是王道

网友:
什么是霍尔元件?

网友:
拆了还是掉 感觉不科学

网友:
换了LID元件吗?

网友E:
一个月内不返修才是好了

网友:
没换啊拆下来重装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月内不返修才是好了

希望不要返修吧,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楼主修好此机 会不会担心返修啊  ,这种机器修的不太安心,因为也不知道他怎么修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没找到问题点,怕反修啊

网友:
遇到过不触发和暗屏的

网友:
楼主这也是可以的

网友:
新手过来溜溜看看

网友:
什么原理啊啊

网友:
好帖子技术好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没道理

网友:
来研究研究   我只是随便看看

网友:
我有台X450也是捣鼓几天都没有,结果准备换给客户的时候开机亮了,尼玛收钱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