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S不过隔离

楼主(2016-12-03):
如图,去掉Q36,Q9正常通过,G级电压6.几V,导通,上回Q36直接稳压电源过流保护,Q36的D极直接20V正常,要问的是Q36的G极正常电压是多少,Q36去掉后测G极是9V,DCIN_DRV去BD4176,Q12原板是没有上。

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Q36换过一样

网友A:
Q36是N管,应该是26V左右

网友:
我也查了一下要28V左右,是自举升压有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下Q36受谁控制

网友:
对呀,看一下Q36 谁控的

网友:
搞个直通不行吗?

网友:
没理论...看不懂啊...

网友:
可能是tb芯片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保护隔离应该好修 一级一级往上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IBM修起来真是耐人寻味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36是N管,应该是26V左右

q36是n管吗?好似p管吧

网友:
还没有修好哦,今天晚上再研究研究

网友:
第二个是N管,要2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6是n管吗?好似p管吧

你仔细看看,是N管,你也可以实物量下啊

网友:
61脚和16脚有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