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G41,触发2s掉电,不能重复触发

楼主(2016-12-03):
触发2s后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
量开关针只有0.9v
跑到上拉电阻,一端5v,一端0.9v
拆掉电容,秒杀

亮机

网友A:
新手提问 拆掉电容? 不是换电阻吗

网友:
貌似这个G41,,上次修到过哦,,还在论坛上花钱买了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提问 拆掉电容? 不是换电阻吗

先换电阻,,不行就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电阻,,不行就换电容!!

电容短路拉低电阻一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提问 拆掉电容? 不是换电阻吗

电容漏电也会导致电阻在线测量内部阻值偏小

网友C:
神人啊,这故障也测得出来,你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神人啊,这故障也测得出来,你是怎么想到的

根据经验推测这里短接绿黑线触发推测不会掉电2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提问 拆掉电容? 不是换电阻吗

电阻内部阻值变大也会拉低开机针电压

网友E:
这样的问题都给你查出来了,电压那么低,是不是自动触发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神人啊,这故障也测得出来,你是怎么想到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问题都给你查出来了,电压那么低,是不是自动触发

触发掉电而已,不是自动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问题都给你查出来了,电压那么低,是不是自动触发

自动触发一般是pson信号电压偏低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经验推测这里短接绿黑线触发推测不会掉电2秒中

上cpu掉电,要怎么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触发一般是pson信号电压偏低导致

开机针脚电压偏低也会导致自动触发跑马掉电 之后无法发二次触发吧

网友F:
台式机主板维修价值不大了,买一片还划得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主板维修价值不大了,买一片还划得来些

也不能这么说,毕竟有的主板,修比换来的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