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00无待机二修飞线解决

楼主(2016-12-03):
机器型号:W500
故障现象 : 待机000
维修过程:拆开主板裸板通电仍然000,测公共点19V,无3.3V和5V.首先这型号头一回修到,图纸没有,看待机芯片是TPS51221,打开T410的图纸找到关于TPS51221的图纸, PIN23VIN=19V ,PIN22VREG3=3.3V,PIN29VREG5=5V ,PIN12EN=3.3V,PIN21EN2=1.8V,PIN4EN1=0V显然是EN1出了问题。懒得找图纸先盲修,拆掉PCI座子,拔下绝缘贴纸一看,EC被动过,看上去应该是腐蚀过 对此不放心,所以把EC拆掉一探究竟 外面处理得还可以,里面却是一团糟,把它清理干净 目测估计会有断线,经万用表实测断线有两处 把EC引脚清理干净后装回去再飞线 通电待机003,TPS51221的PIN4EN1=3.3V,3.3V 5V正常,触发上电OK
       修机容易发贴难,希望大家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IBM过孔就是大,铜丝直接、穿过来

网友:
高手啊 值得学习

网友A:
看过楼主修的2台苹果笔记本帖子,很细心,没想到修这台也如此。。

网友:
IBM不进水就容易断线 别说进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楼主修的2台苹果笔记本帖子,很细心,没想到修这台也如此。。

谢谢!维修本该如此

网友:
这个还好,明显

网友:
断线有的还好修

网友:
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B:
没图纸,你怎么知道跑到那里的?能看出来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你怎么知道跑到那里的?能看出来走线?

这个主板很明显的啊,看一下,表再跑一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不可收拾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学习学习,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很明显的啊,看一下,表再跑一下就能确定了

跑线明显啊。我说呢。要不,反正都是不通的,没图,折腾人呢、

网友:
芯片下部断线腐蚀 修起来 很隐蔽 ……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