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537) 问题

楼主(2016-12-03):
拿到手是开机无背光 无显示。直接加焊显卡,然后就有显示了,,装机后发现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不显示的时候接外屏 ,可以显示 有数条。。拆机后 在接电源  又有显示。想等内屏不显示的时候 测量下 显卡工作条件,偏偏都有显示, 由于没有大神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装电池开机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外线有竖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 重植下试试